Encounter SDC/CTSTCH file 问题

楼主(2009-12-04):
新手请教

Encounter中开始时候会加载SDC约束文件,然后做CTS时会加载CTSTCH文件。

想请问Encounter分别怎么使用这两个文件的?
比如做完route后,做timing分析他是根据哪个来分析的哦?

比如我在sdc中使用了create_generater_clock定义了一个clk_div,是从pll分频来的
我只能约束pll的频率值。

在ctstch文件中我对clk_div可以单独设置period。
这两处clk_div的period可能稍微会有点不一样的话。

那么Encounter是使用哪个period来对clk_div做约束以及做最后的timing分析的呢?

网友:
CTSTCH only works in CTS stage, in other stages such as place/routing, SDC works

网友:
2's answer is right.

网友:
关注ing,有时候我也容易搞迷糊

网友(2011-04-15):
谢谢2楼解答

网友:
cts sdc专门针对cts的,对后面的timing分析没有影响,后面的timing分析是基于sdc约束进行的。 cts中clk 周期的定义与cts也无关,唯一有点关系就是对trans drc 有影响。某种程度上说cts clk周期定义是比较随意的,当然,我们正常还是定义它与sdc中频率一致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