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VCS能否仿真验证systemc写的code

楼主(2009-12-04):
请问VCS能否仿真验证systemc写的code?

网友:
可以,不过要用到额外的License

楼主:
我怎么看到vcs user guide那块写的support没有说systemc,我还以为不行呢?
这下放心了!
多谢了!

网友(2010-09-28):
可以,还要装编译器!!!

网友:
貌似可以的

网友:
可以的,用syscan

网友:
没问题,可以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