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C的topographical模式,找不到core site

楼主(2009-12-04):
用DC的topographical模式,但compile时,报library中没有cell,然后报找不到core site和没有placeable technology leaf cell,不知是由于什么原因造成?由于我们还没做后端,因此,没有floorplan,会不会是在topographical模式下综合,但是没有读入floorplan而导致的?

网友:
是不是没有读入technology file? 或者是file中没有定义?

楼主:
库设置的应该没有问题,所有的库都设置了,只是,在设MW库的时候,会报information,说logical library和physical library中的有些cell有冲突。还发现,在设TLU+时,会报:design is not loaded,然后,说设置的TLU+不能保存,这个也只是information。但用current_design,发现已经设置了design了,所以,不知为什么会报这个info?是不是这个导致找不到core site的?

网友(2011-08-18):
后来怎么解决的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