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adence 610和晶体管宽的关系?

楼主(2009-12-04):
请问下,是不是当晶体管宽度做到100nm以下的时候就要用IC610了,IC5141就不能用了?

网友:
固然IC610的版本比IC5141高,但与晶体管特征尺寸的关系差别不大,只是某些仿真算法的更新,体现在仿真速度、精度上;而晶体管尺寸与所使用的BSIM模型有很大关系,若模型深度足以达到nm量级,那么采用仿真工具的版本就不那么重要了(尤其是规模不大的电路)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