RAZAVI书中相位裕度的问题

楼主(2009-12-04):
在《模拟CMOS集成电路设计》292页的图10.13中,作者拿这个图说明相位裕度即使达到65度,也有可能产生较大的抖动,那么这个原因是什么呢?我推断是上面两个PMOS构成的电流镜的栅长太小了,引入了短沟道效应,不知道对不对。

网友:
应该不是,源跟随器做输出时经常会出现这种情况,在高频下输出阻抗会增大,类似于电感,因为M5的Cgs把源和栅极短路了。Razavi 6.3节讲得很清楚

网友:
大有志者事竟成

网友:
我不同意上面的回答。

拉扎维说得已经很清楚了,在大信号的情况下,偏置电流和电压处于过渡状态,和小信号状态下分析相位余量的工作点是不同的,这是一个非线性的时域过渡问题,这种情况下零点和极点并不是小信号稳态情况下的零点和极点,所以就算小信号分析时得到了65度的相位余量,还是应该从时域分析中看一看电路对大信号的响应。

如果要考虑M5的Cgs,那么座小信号分析时候早就应该考虑过了。另外电感效应在GHz以上才有效应,这里的Unity Gain Buffer怎么会到GHz呢?

别把问题想得太复杂了,把自己绕进去了,这里面本身没有什么mystery.

网友:
同意楼上的看法,我认为主要原因是non linearity导致pole和zero的变化。

网友:
感谢sewan的捧场,所见略同!

网友:
分析的精彩。

网友:
Razavia在6.3节中最后说明原因。

网友:
比较同意amodaman和sewan_1看法。
曾经在仿真全差分运放的建立的时候碰见过类似问题,而我仿真的运放并没有采用源极跟随的输出。

网友:
我不同意上面的回答。

拉扎维说得已经很清楚了,在大信号的情况下,偏置电流和电压处于过渡状态,和小信号状态下分析相位余量的工作点是不同的,这是一个非线性的时域过渡问题,这种情况下零点和极点并不是小信号 ...
引用 网友A:

高手

网友(2010-02-02):
对,6.3节讲的是小信号推导,与P291给出的解释不符。

网友:
我觉得这个电路有这种结果在于那个1.6pF的电容。
M5这级的随着频率升高增益下降,Cgs5等效到1.6pF节点处的电容值自然也随着频率升高增益下降,因此该节点电容值变化,估引起极点位置变化。
如果没有1.6pF的电容,该节点的极点应该在高频处,那么他的变化对时域响应影响就不大了。
有兴趣可以去掉这个电容仿下电路。大信号响应在PM=65deg情况下应该很漂亮了。

个人拙见

网友(2010-09-17):
近来学习一下子

网友:
我覺得只是電流太大~小一點應該就不會有這個現象

网友:
受教受教,不错

网友:
hm.. it looks very hard.. sorry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    超级同意10楼的看法,顶一个

网友(2013-06-17):
回复 楼主:

   相位裕度针对的是小信号模式下的线性系统,阶跃信号一开始让运放进入大信号饱和模式,所以小信号相位裕度分析稳定性已经不再适应了,不能用小信号的观点去分析震荡了。

网友(2016-08-20):
If 1.6pF cap is removed, the circuit will not stable.... This cap makes the first stage output pole as dominant pole, separate from the output pole.

网友:
是瞬态的抖动,不是稳态的抖动

网友:
可能是由于长沟道器件产生非谐振响应