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:数模混合仿真

楼主(2009-12-04):
想把verilog综合以后的门级网表转成spice网表和模拟电路一起做管级仿真. 先用的是calibre的v2lvs转成spi文件,但这个好象不是能用于仿真的标准spice网表,现在想是不是可以用hsim转.
不知有没有人有过这种transistor-level混仿的经验,一般怎么做.

网友:
用Cadence AMS Designer 仿真,其中的数字部分可以用Verilog,也可以用Spice网表,模拟部分可以用Spctre或者用UltraSim

或者用Mentor ADMS仿真

楼主:
用Cadence AMS Designer 仿真,其中的数字部分可以用Verilog,也可以用Spice网表,模拟部分可以用Spctre或者用UltraSim

或者用Mentor ADMS仿真
引用 网友A:

谢谢,不过现在有Verilog了,想转换成spice再一起仿,不知道这个该怎么实现。

网友:
你的问题是产生Spice网表的问题啊。综合以后的门级网表在Cadence数据库里面打不开吗?打开了就可以产生网表了。

网友:
LVS里面用得Spice网表是没有模型的。Cadence 里面没有Verilog-In或者其他相似的Import功能吗?

用Hsim也是一样的关要过。

网友:
我倒是做过完整的信号通路的晶体管级仿真,用Hsim, UltraSim或者AMS都可以,可以探讨一下。有一些小技巧要注意,才能达到最终的仿真要求。

碰到具体问题再问吧。

网友:
既然可以做LVS,那么你大概可以得到CDL网表的,把CDL网表Import到Cadence里面来就会产生一个Transistor-Level的线路图数据库,那么就可以产生可以仿真的Spice网表了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这个问题,我也想知道

就是怎么把verilog数字模块与模拟模块进行hspice 仿真

网友:
谢谢!也下下来看看

网友:
spectreVerilog不就可以么,v2lvs以后的cdl就可以直接用cadence仿真,你做v2lvs的时候不是需要-l lib,这个lib里面就有model啊

网友:
Cadence可以用CDL网表来仿真吗?应该是Spice或者Spectre网表吧。

不论是用Spectre还是Hspice,最稳妥的办法就是通过运行LVS得到CDL网表,然后用Cadence里面的CDL Import功能(IC5141里面是File->Import->CDL;在IC6.1里面是File->XtreamIn->CDL),得到schematic view.再从schematic view 通过ADE-L产生Spectre或者Spice网表。

楼主:
Cadence可以用CDL网表来仿真吗?应该是Spice或者Spectre网表吧。

不论是用Spectre还是Hspice,最稳妥的办法就是通过运行LVS得到CDL网表,然后用Cadence里面的CDL Import功能(IC5141里面是File->Import->CDL;在IC6 ...
引用 网友A:

最后是用hsim做了v2s,还算方便。谢谢你的方法,稍微看了一下icfb的import,感觉有很多选项要设置,似乎比较麻烦,而且看到别人说这种效果不好什么的。顺便问一下你是这么做转成功的吗?

网友(2010-04-25):
有没有具体的流程?能分享下吗?谢谢!

网友(2010-07-01):
回复 楼主:
我现在也碰到了和楼主一样的问题,请教一下是怎么转换的,谢谢!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有联系方式吗?有些问题想请教一下。谢谢

网友:
求qq或者email,希望能够联系我;
我的email:hccqnz@gmail.com

网友:
我跑成过,用HSIM,查看一下HSIM的文档,里面有个反相器串的例子,其中几个反相器是HSPICE的,另外几个是vierlog的。

楼主:
回复 楼主:
我现在也碰到了和楼主一样的问题,请教一下是怎么转换的,谢谢!
引用 网友B:

hsim自带了一个v2s工具,可以将verilog门级网表转成spice网表,具体用法可以查下manual。
不过缺点是不能转成spectre格式的,要和analog部分一起仿,只能把analog电路也转成spice格式。
最后用hsim一起仿就可以了。

网友(2015-06-02):
非常不错,必须赞一个

网友:
是的,cdl转换的方法不错,mark一下

网友:
回复 网友C:
你好,能留下你的邮箱吗,我现在想用hsim做数模混合仿真,有verilog也有spice,但不知道怎么搭建数字或者模拟的顶层,不知道hism数模混合仿真的设置和流程,请问一下你那边有相关的资料吗,能不能传授一些经验呢

网友(2016-05-17):
19楼的挺有用的,很具体

网友(2016-09-22):
太干洗饿了呀   好人呀

网友(2018-11-04):
谢谢,刚好碰到同样的问题

网友(2020-06-09):
引用 楼主:
hsim自带了一个v2s工具,可以将verilog门级网表转成spice网表,具体用法可以查下manual。
不过缺点是不能 ...

good