哪位高手知道modelsim仿真遇到如下提示代表了什么意识啊

楼主(2009-12-04):
#**Fatalvsim-3421)Value 1095521093 for rest_on_loss_of_lock is out of range 0 to 1.

网友:
rest_on_loss_of_lock 是信号名吗?如果是,哪么好像是你声明这个信号的范围是0到1,但是实际却非常大

楼主:
不是,我查过包括我调用的ip核里,都没有找到这个信号的申明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我怀疑你的这个信号应该是想用作总线的,可能把[n:m]给扔了,导致赋值的时候错了~~

网友(2010-01-05):
恩,有道理!^^