给245的电流是否会过大?

楼主(2009-12-04):
我使用TI公司的lvth16245A芯片做TTL逻辑与LVTTL的转换,这款芯片的供电电压为3.3V,我使用了AMS1117-3.3将5V的直流电源转换为3.3v的给245供电。然而AMS1117-3.3的输出电流是1A的(如图1)。
而lvth16245A的数据手册中列出的极限电流只有几十毫安(我的理解,我不太懂,见图2),不知道给245的电流会不会太大以至于把245给烧了?

图1

图1

图2

图2

楼主:
是否需要加限流电阻?

网友:
串个几百欧姆的限流电阻(200)

楼主:
3# xiaoshizhesan 芯片输出电压为3.3v,我后级的工作电压也要求在3.3v,串电阻的话不就降压了么?我也请教过别人,有人说工作电流是由负载决定的,所以不会烧坏,不知道对不对

网友:
工作电流是由负载决定
你常用的实验室DC电源标示的一般是3A,并不是你只要用就会有3A的 电流输出,只是说明它能够最大提供3A的电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