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,IEEE 论文中芯片的照片,

楼主(2009-12-05):
请问,IEEE 论文中芯片的照片及测试结果,是电脑上的图片和仿真结果呢,还是真的把芯片制造出来后拍的照片,其测试结果也是真实的用仪器测试的结果呢?
如果真的是后者,那岂不是真的费时及高成本。
难道还真的有电脑上仿真可以而实际中造不出的芯片吗?
本人对此一窍不通,请不吝赐教。
谢谢。

网友:
看来你真是不知道,当然是实际测试出来的结果。仿真在顶级期刊上不接受的,比如JSSC。电脑仿真和实际结果会差很远的。你做哪行的啊?

楼主:
我学微电子的,不过没做过芯片实物。
谢谢答复。

网友:
理论上应是实作和实测的。

楼主:
谢谢诸位的解答。
看来只有找个级别低点的刊物放表了。
我只做到了layout级。

网友:
一般是要求芯片流出来,自己测试以后的结果,不能仿真就算了。

但是也不一定,我在看一篇文章,是东南大学2007年IEEE文章,讲Rail-to-Rail运放的,他们就做到用CSMC的模型仿真就结束了,没有流片,但是IEEE还是发表了

网友:
理论上应该是实际测试的结果

网友:
一流期刊会议都要求测试结果。
比较差的都可以接受simulation结果,比如说ISCAS 和 TCAS

网友:
一般应该是实物照片,周期是比较长的,所以有些论文同样的东西会发在好几个杂志上。

网友:
浓硫酸煮,显微镜照相

基本上没啥额外成本

楼主:
谢谢诸位,长见识了。
请问10#,不是据说mask很贵的吗,怎么只是浓硫酸煮,没啥额外成本呢?
别拍砖给我啊,我是真的不知道。谢谢了。

网友:
用我导师的话说是:everyone can do simulation。档次差不多的论文至少都要流片测试

网友:
谢谢诸位,长见识了。
请问10#,不是据说mask很贵的吗,怎么只是浓硫酸煮,没啥额外成本呢?
别拍砖给我啊,我是真的不知道。谢谢了。
引用 网友A:

这个..........你是说连片也不流就去投IEEE,JSCC,ISSCC啊,恐怕很难被接受

楼主:
我是看IEEE上有的文章也就是到 layout才想投稿的。
看了几位的回答,现在是越来越心虚了。汗。。。

网友(2012-12-20):
Page charges for this IEEE journal, like those for journals of other professional societies, are not obligatory, nor is their payment a prerequisite for publication.

网友(2014-09-04):
也要看你做的什么内容了吧。。我想

网友(2014-10-28):
一般会议文仿真就行了,不过按我老板的意思,会议文不如不发= =。

网友:
必须有流片结果啊,不然直接被拒 啊。

网友:
又长知识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