金属布线的问题

楼主(2009-12-05):
我在做LDO,只用到了两层金属线,用第一层金属做vdd和gnd的布线,还是用第二层金属做vdd和gnd的布线?meatl1每微米能承受的电流是多少,meatl2每微米能承受的电流是多少?谢谢!

网友:
在大面积power FET处,主要是M2,其余部分皆可,
承受电流能力需查手册,随工艺不同

网友:
电源地如果是直接接PAD的一般建议顶层(较好的ESD功能),至于承受电流具体工艺各有不同,一般而言m1为0.8~1mA左右

网友(2010-10-11):
电流密度随工艺不同而不同!一般M1厚度小于上层M厚度,因此其电流密度小于上层金属电流密度!

网友:
为什么就用一层?
两层一起用!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查工艺手册,上面会给出的

网友:
只有两层metal时,一般metal1横向布线,metal2纵向布线,每层metal的电流密度会在相应工艺的design rule中给出来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