如何設計CRM PFC 電感?

楼主(2009-12-05):
如何設計CRM PFC 電感?
請大家討論一下,
很多CRM IC 控制器都沒定義頻率的,但是呢,要設計一款合適的電感才工作運行ok。。。

网友:
Critical Conduction Mode 的 PFC 工作頻率跟 on-time 及 inductance 有很大關係啊.  在設計電路時, inductance 已經在影響最後出來的工作頻率了.  應該是先決定工作頻率, 然後再計算相應電感吧.  在選擇 core 時, 跟你設計的 PFC 的 peak current 有關.  大概是這樣吧.

楼主:
Critical Conduction Mode 的 PFC 工作頻率跟 on-time 及 inductance 有很大關係啊.  在設計電路時, inductance 已經在影響最後出來的工作頻率了.  應該是先決定工作頻率, 然後再計算相應電感吧.  在選擇 core 時, 跟 ...
引用 网友A:

這位大哥是否有計算DCM PFC的一些文章,公式什么的,謝謝。

楼主:
定ON-time的PFC電感如何技術啊,請教大家一下啦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