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PMOS的跨导GM是正的还是负的?

楼主(2009-12-05):
PMOS的跨导GM是正的还是负的?一直很疑惑,PMOS小信号的受控电流源方向如果也是从D到S的话,那么GM是负的?

网友:
只是参考方向的问题,其实PMOS和NMOS的小信号是完全一样的。

网友:
真的,即随着输入电压的增大,Id会增大,gm=2*Id/(Vgs-vth)

网友:
gm是正的,因为Id是负的,overdrive也是负的

网友(2010-11-21):
gm是正的,因为Id是负的,overdrive也是负的
引用 网友A:

恩~~了~

网友:
这个问题有点意思呢。。。。。

网友(2012-05-14):
gm是正的,因为Id是负的,overdrive也是负的,如果这样就说明pmos的gm是真的,那么对于nmos
gm=2*Id/(Vgs-vth)而言,Id为正,overdrive也为正,这样nmos的gm也是真的哦。这样我就疑惑跨导正负如何区分了呢?我也正想了解正负跨导的区分,求大神指导!!!

网友:
都是正的吧

网友:
gm没有方向性

网友(2021-08-13):
个人是这么理解的:在拉扎维模拟CMOS第二章的推导中,NMOS漏电流的参考方向是从漏端到源端。所以推导PMOS的电流公式时,前面加了个负号(实际电流从S到D)。根据这个公式再去推导gm,可以发现gm都是正的。也就是说PMOS的电流从S到D时,gm是正的。 而且根据定义,gm是Id对Vgs的求导,即Id根据Vgs的变化量,Id方向从S到D时,gm就是正的。       欢迎大家指正!

网友(2023-03-19):
意思是只有电流有人为确定的正负,也就是方向,而gm是没有方向的,所以说gm是没有负的全是正的吗?

网友(2025-06-09):
懂啦,作者还在做模拟岂不是已经是业内大佬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