程序问题

楼主(2009-12-05):
用fork-join 并行块产生信号波形`timescale 10ns/1ns
module wave2;
reg wave;
parameter cycle=5;
initial
fork
wave=0;
#(cycle) wave=1;
#(2*cycle) wave=0;
#(3*cycle) wave=1;
#(4*cycle) wave=0;
#(5*cycle) wave=1;
#(6*cycle) $finish;

join
initial $monitor($time,,,"wave=%b",wave);
endmodule
不能编译,不知哪里错了, 请求指点

网友:
没调用实例

网友:
parameter cycle=5;
integer i;
initial
begin
  wave=1'b0;
  for (i=0; i<5000; i=i+1) begin
   #(cycle)       wave=1'b1;
   #(2*cycle)   wave=1'b0;
   #(3*cycle)   wave=1'b1;
   #(4*cycle)   wave=1'b0;
   #(5*cycle)   wave=1'b1;
   #(6*cycle)   wave=1'b0;
  end
end