怎样提高运放的-3db带宽?

楼主(2009-12-05):
请问 怎样提高运放的-3db带宽?小弟做了一个运放增益做到110db,但是-3db带宽竟然只有几十赫兹。

网友A:
结构不对,你用的是Folded Cascold。如果想增加-3dB带宽,你应该:
1. 采用双级结构;
2. 在双级结构中,增加输出级的Gm,减小输入级的Gm;
3. 减小输入级差分对的电流镜负载的输出阻抗;
4. 减小输出级阻抗
5. 减小Miller补偿电容。
在波特图上的解释明天再说,先睡觉了。

网友:
楼上高手啊,膜拜一个

网友:
你先搞清楚你的3dB带宽是由哪个极点决定的吧。

网友:
不要惊讶,这样的dc gain,这个3db挺正常。
想想你的GBW好不容易也就作个几百M。不就是了吗

网友:
小郭同志说得很有道理,见怪不怪。

网友:
增益太大了吧

网友:
这两者不可兼得

网友:
正常的运放都大致满足GBW=BW*A0,如果要保持那么大的增益,那楼主只有提高GBW喽!
楼主可否解释一下需要增大-3dB带宽的原因?应用要求?
通常运放在闭环系统中应用,闭环的带宽满足要求就可以了。
如果闭环增益比较大,闭环带宽还是不够,那也只能通过提高GBW来解决(当然假设增益不变)。

楼主:
对于两级运放 我可以通过增益第一级的跨导来增加GBW,至于为什么要提高-3db带宽,因为我做过的运放都是高增益的(相对来说110db以上的),每一次感觉-3db带宽都是很小,带宽倒是能满足要求。对于运放设计来说,-3db并不是特别要求的参数,所以设计时并没有太多考虑,看到回帖有的提到GBW=Ao*BW,但是GBW高了 BW未必改变很大

网友:
利用補償Offest可達到......
加電容或改變輸入級的L長度..............

网友(2010-07-30):
3dB的意义还比不上BW,这个要辩证的来看了。这么高的增益,-3dB很低也很正常了。

网友:
主极点的位置 (-3dB频率)p1=-1/RC , 该怎么调很清楚了吧

网友:
唉,发了重复的帖子

网友:
建议EETOP改变每版回帖个数。看帖太累了。

网友:
当然,你的增益这么高。
主极点当然很靠近原点。

网友:
结构不对,你用的是Folded Cascold。如果想增加-3dB带宽,你应该:
1. 采用双级结构;^^^^^^^^^^
这个,有待商榷。。。。。

2. 在双级结构中,增加输出级的Gm,减小输入级的Gm;
3. 减小输入级差分对的电流镜负载的输出阻抗;
4. 减小输出级阻抗
5. ...
引用 网友A:

网友:
“请问 怎样提高运放的-3db带宽?小弟做了一个运放增益做到110db,但是-3db带宽竟然只有几十赫兹。 ”

既然你是把他当成运放来用,为什么要这么关心3db带宽,运放都是闭环工作的,开关的3db带宽没有意义,所以你不要太在意这个3db带宽。但是如果当成比较器来用,就要另当别论了。宽带宽和高增益本来就是矛盾的,解决这个矛盾的方法就是要更大的功耗,采用多级低增益的比较器级联可以实现宽带宽和高增益。

网友:
不明白了,为什么要强调-3dB带宽呢?如果是开环运用那是的考虑这个因素,但是通常情况下,运放都是用在闭环系统中,单位增益带宽才是关键。
fu=A0*BW,如果fu不变的话,那么这个式子就决定了增益和-3dB之间的折中关系。

网友(2011-04-21):
要想提高3db带宽,你的增益肯定是太高了,在降低增益的前途下,减小零极点,并保证运放工作稳定,如果功耗允许的话,增加电流也可以提高带宽,自己慢慢调整吧,

网友:
赚钱走人!

网友:
最后一级加上源极跟随器看看,可以有效驱动负载电容!

网友:
等待回答中

网友:
看看,思考思考

网友:
楼主做基准电压源吗,那个对带宽好像不怎么要求。试试加个电感,据说可以增加2倍左右带宽,当然面积是大大增加了,还有peaking~

网友(2011-05-26):
看具体应用电路了

网友(2013-11-04):
我也遇上了同样的问题!!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    很简单。单极点系统下。增益与带宽的乘积可视为一个定值。增益那么大。带宽肯定很小。

网友:
频率特性中,增益带宽积的意义更大吧。 增益带宽积,次主极点,零点,才是关心的指标啊。

网友(2014-09-13):
赚钱走人

网友(2014-10-23):
回复 楼主:

   3db bandwidth is not important

网友:
你增益太大,减小增益

网友:
学习了,收货颇大!

网友(2015-08-04):
我也是,之后调输入级

网友(2015-09-28):
想的到高增益,而且想得到很小的建立时间怎么办

网友:
降低miller电容的影响

网友(2017-03-19):
miller电容也不能太小啊

网友(2020-06-26):
我觉得要增加带宽,需要增大电流Ids和宽长比W/L,如果不用考虑功耗的话

网友B:
减小静态误差就做高增益,减小动态误差就提高GBW,因为实际上放大器都是闭环使用的,设计要看闭环的-3dB带宽,开环-3dB带宽用不上。

网友(2024-10-29):
引用 网友A:
结构不对,你用的是Folded Cascold。如果想增加-3dB带宽,你应该:
1. 采用双级结构;
2. 在双级结构中,增 ...

学习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减小静态误差就做高增益,减小动态误差就提高GBW,因为实际上放大器都是闭环使用的,设计要看闭环的-3dB带 ...

有道理

网友(2025-05-17):
引用 网友A:
结构不对,你用的是Folded Cascold。如果想增加-3dB带宽,你应该:
1. 采用双级结构;
2. 在双级结构中,增 ...

你好,想问一下为什么要减小第一级的Gm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