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stro的约束脚本如何写啊?

楼主(2009-12-05):
如题,请各位指点。谢了。

网友(2010-10-08):
很简单的,我来教你!

网友:
Astro 的时序约束 基本上是前端来的。稍微该下,嫌烦的话,写个makefile就好,不复杂。

网友(2010-11-15):
继承与前段,但也要做修改,怎么改,大侠有知道的吗

网友(2013-02-02):
发错地方了,去ASIC区看看吧

网友(2013-03-20):
SDC文件读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