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PCIE的方案问题

楼主(2009-12-05):
因为项目需要,需要用到PCIEx1的芯片。在网上搜到的资料来看,如果用PCIE的芯片(PEX8311/PEX8111)跟FPGA连,基本都是采用ALTERA公司的CYCLONE2 EP2C20F484C8。我想问为什么?有没有具体一点的连接图?可不可以换用xlinx公司的Spartan-3系列的芯片?谢谢

网友(2012-07-28):
应该是可以的,连接方式参考altera的就可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