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个关于8051内核的问题

楼主(2009-12-06):
请教各位大侠一个问题,actel 的 core8051s支持8051的指令集,那就是说它可以处理类似于movc, movx等等的汇编指令,所以现在我想写一个testbench来仿真测试core8051s是否能处理这些汇编指令。比如在testbench中我如何写hdl来实现让core8051来执行movc的指令(或者其他什么51的指令都可以)??

忘高手赐教

网友:
用汇编写好后,用8051汇编器编译成hex文件,再用verilog的系统任务$readmemh等读进来
应该是这样吧

楼主:
恩,有道理,我试试, 谢谢哈 2# swxu

网友(2010-03-03):
楼主,你有actel 的 core8051s的source code?

网友:
8051的IPcore到处都是