询问片内charge pump结构。

楼主(2009-12-06):
要求输出电压与占空比成正比,而不是与电容的比例成正比。咋做呀?

楼主:
不会没人知道吧,自己顶一下~~

网友:
恒定电流源向恒定电容充放电,出来的电压不就是和占空比成正比的了?用PFD的输出控制恒定电流源的开关就可以了呀。

网友:
我以前毕业设计就是做CHARGE PUMP的
charge pump 输出电压一般不是与占空比成正比
通常是通过PFM模式反馈控制,
也有线性调节的,

可以随意设置输出电压的大小且保持恒定,只要在升压范围内。

网友:
貌似要多注意衬底偏置效应的

楼主:
我以前毕业设计就是做CHARGE PUMP的
charge pump 输出电压一般不是与占空比成正比
通常是通过PFM模式反馈控制,
也有线性调节的,

可以随意设置输出电压的大小且保持恒定,只要在升压范围内。
引用 网友A:

请问有相关资料吗?

网友(2018-08-22):
有木有资料