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LL中为什么环路带宽大会抑制VCO的高频噪声?

楼主(2009-12-06):
RT   谢谢大家

网友:
因为VCO的噪声是一个高通特性啊,所以环路带宽越高,VCO的噪音要在越高的频率点才开始导通到输出啊。你用PLL的环路方程推到一下就很容易看出来了,参考资料也很多。

网友:
VCO到输出的传输函数是 1/ ( 1+BH(s) ) , 其中BH(s)是环路增益, 环路增益的频率特性越低通,这个传输函数越高通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你意思是环路带宽大,VCO噪声就会在低频处多些 这样会被LPF虑去?

网友:
环路带宽越大,PLL对于VCO噪音产生的误差信号的纠错能力也就延伸到更高的频率。VCO的噪音只有在环路增益失去效果,也就是超出环路带宽的的频率范围之外,才能在输出端看出来。

网友:
是的,可以理解为类似 noise shaping 原理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能否解释下noise shaping

网友:
Noise shaping就跟大姑娘束腰一样。哈哈。

数学上就是输入信号乘以一个滤波传输方程的信号。

电路上就是输入信号通过一个低通或者带通滤波器。

过采样ADC里面运用的比比皆是。

网友(2024-09-19):
不错的解释,可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