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功放的ADS仿真

楼主(2009-12-06):
1.我现在设计的是100W的功放,偏置电路漏极采用四分之一波长的微带线(特性阻抗50欧姆)接电容到地,但是考虑到电流的大小,我用3mm的微带线,这样就不是50欧姆微带线了,大概是25欧姆线,这样我应该是采用50欧姆的四分之一波长还是25欧姆的四分之一波长的微带线。
2.我的管子datasheet上写的p1db是50.9dbm,我现在用loadpull和sourcepull仿真,怎么都达不到这么大的功率,这是为什么呢,是不是我选的反射系数圆的半径和中心不对,但是我试用了很多值还是达不到,我不知道这个中心和半径应该怎么确定,是否有章可依,我现在我只能一味的尝试。请高手解答。
3.我做匹配电路,想做成能够抑制谐波的匹配网络,在这方面找寻资料,没有看到什么实际的东西,就只是说做成低通和带通的匹配网络就可,大家是否有关于谐波抑制匹配网络的设计方面的资料,可否给我传一份谢谢,或是给我讲讲也行。
今天就问这些了,可能都是比较简单的问题,但是介于是初学者,请大家都帮帮忙哈。
邮箱:liuwq0215@163.com

网友:
我简单的给你回答下吧1 那个原理是使用四分之一波长线实现阻抗变换,你加的微波电容的串联谐振点近似短路,变换过去就相当于高阻。具体四分之一波长,到不一定是的(不过用四分之一肯定没错),实际的电容的位置是可以调试的,四分之一波长,你把板材内容输对了ADS可以帮你计算。
2 Loadpull你的使用基本是没有问题的,圆应该不会差很远,可以多试几次,找个最好值,它跟你的输入功率的不同,输出的阻抗点是会变化的,如果你非要出到50.9.你可以在Loadpull中将输入功率搞大点,但是个人觉得没有必要,输入一个相对比较大的值就可以了,然后找到阻抗点后,在圆图中匹配设计,设计完成后,匹配出来,把你的供电加上,基本应该不会有问题的。就是有点差距的话,你也可以微调微带,输出功率就出来了,本来就需要调试的啊,实际的也还是需要调试的。
3 抑制谐波的话,你可以用你那个ADS中匹配电路中的频率响应来看,搞成低通就行了啥。简单的很,还有就是抑制二次谐波,有些技巧,不过这个不是匹配中做的,在最后的环形器或者隔离器,或者你的什么器件,加线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非常感谢jackfu2000的讲解,讲的很好。
1.可是我是应该用50欧姆的四分之一波长线,还是25欧姆的四分之一波长线。
2.我用sourcepull增大输入信号是没有问题的,能够出来50dbm以上的大功率满足要求,但是loadpull就不行,增大了输入信号>33dbm,此时输出最大功率是48.8dbm,PAE和Pdel的图像都没有,是不是超过什么范围,导致什么图形都没有出来啊

网友:
I have below concerns about your circuits.
1. Do you set you PA to correct biasing point?
2. Do you check 2nd and 3rd harmonics?

网友(2010-02-27):
ADS里有具体的例子。

网友(2011-09-27):
想也许看··

网友(2012-03-03):
关于谐波控制可以参考 Steve. Cripps 的著作,有一章详解

网友(2014-05-05):
讲的很好,关注了

网友(2014-07-15):
四分之一波长线是正对你的频率而言的~

网友:
可以学习资料或书籍

网友(2015-08-17):
新手学习一下

网友(2016-03-03):
谢谢你们的讨论,非常好,09年的时候,我还在读高中,根本没有想到以后要做射频集成电路

网友(2016-04-24):
第一,四分之一波长微带线的长度和阻抗关系不大,25欧姆和50欧姆差不多,实际偏置电路微带线长度还是要优化的;第二,设计loadpull仿真结果和你设置的初值以及仿真条件又很大关系,如偏压,输入功率,阻抗点选取等,再试试,另外loadpull仿真也只是提供一个大概参考而已,差不多就行了,仿真结果PAE等出不来仿真肯定是有问题的,改改初值设置;第三,谐波抑制的匹配网络仿相关的论文去找还是有蛮多的,一搜一大堆啊,多去找找资源对你也有好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