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cadence icfb集成环境中怎么用verilog-a?

楼主(2009-12-06):
不知道怎么编译verilog-a模块,还有怎么用spectre来仿真。求救啊~~

网友:
Verilog-A不用编译的,Spectre本身就可以读Veriog-A,它是网表的一部分。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谢谢

网友(2010-03-17):
用spectre怎样调用verilog a写的程序,可以讲得详细点吗?
谢谢!

网友:
在symbol view 下建立一个veriloga的文件

网友(2010-07-01):
我也有同样的问题,学习下,就是symbol view下如何建立啊verilog A文件啊

网友(2010-09-18):
??希望高手详解

网友(2010-11-24):
首先建立一个cell,这个cell只不过是用verilog-a写的,一般我们用的是晶体管搭建的,仅此区别而已。剩下的一模一样,

网友:
1、建立cell(vco为例)时需要选择采用哪种方式实现,通常都选择schematic,此时选择veriloga-editor;
2、完成1后会出现一个vi编辑窗口,如果熟悉vi则可以直接编辑cell,否则可以用其他编辑器编辑好cell后直接替换,保存时会提示是否需要建symbol,需要则按提示操作;
3、建立一个相应vco_test cell来对vco进行仿真,,此时选择schematic,然后调用前面的vco symbol,把端口和连线搞定即可
4、打开vco_test,点击左上角的analog enviroment 会出来一个参数设置窗口进行参数设置,具体就不详细描述;

网友(2011-07-02):
ls回答的很详细啊 谢谢~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    跟建立schematic一样,建立一个verilog functional view,可以直接编译verilog

网友(2011-08-29):
moshangcaoxun说的很详细

网友(2012-12-12):
跟建立schematic一样,建立一个verilog functional view,可以直接编译verilog

网友(2014-04-02):
回复 网友A:

   请教应该怎么替换呢,不同文件之间进行复制和黏贴好像也不行啊。。应该怎么做。。谢谢

网友(2014-09-17):
回复 网友A:
多谢高手的解答,学习中……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   你好,我已经按你的方法顺利生成了symbol,然后我在“analog environment”中进行仿真,点击“nestlist and run”之后,ADE上的状态是:Ready,然后我看icfb上的提示信息~

。现在不知道怎么弄了

网友(2015-04-22):
回复 网友B:

您好,我按照一本eda教材学习使用cadence,编写好 .v 文件后导入一直不成功,不能生成该verilog电路的symbol。
   错误如下 EXPSMC(。。。。。。。。.v 28|20) expecting a semicolon(';')[6.1(ieee)]         向您请教,不胜感激。

网友(2015-09-15):
也碰到这个问题了,回答的好详细,给力。。赞一个

网友(2015-10-22):
9楼很给力,大赞

网友(2018-10-24):
回复 网友A:

   灰常实用