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:calibre pex问题!

楼主(2009-12-07):
跑PEX出现:
WARNING:XDB Database not available.No comparison was made
ERROR: restore of XDB failed
ERROR:reading layout to source cross reference
DRC和LVS均是跑过的,不知道怎么回事,哪位高人解答一下,不胜感激!

网友:
warning应该不用关注
第二个error的意思应该版图和电路图没对应上
检查一下版图名和电路网表名试试

楼主:
LVS是跑通的,意思应该是版图和netlist是对应的
用命令行跑PEX就过了
用视图方式总是停留在这个地方就不向下面走了
不晓得是怎么回事
有没有偶尔干一下正事的,帮忙解答一下,呵呵

网友:
我也有问题,PEX时MAP不了管子和端口,还提示找不到svdb中的.xdb,是什么原因?

网友(2010-01-22):
这个问题是因为在你的视图窗口里面有个开关没选手,貌似是什么ASIC啥子都,忘了,要看到界面才会想起来。

网友:
我也想知道

网友(2010-08-02):
我也想知道。
做完PEX后,提示no valid cross reference XDB什么什么来着。搞不懂咯。
Calibre RVE只给出了LVS结果,别的什么都看不到。手动打开RVE也找不着。
求高手解答!谢谢!

网友(2010-09-01):
请问calibre pex时规则文件的名字大概是什么样的,后缀是rc么?

网友:
我也遇到这种问题,求解

网友:
xdb这种问题是不是软件的问题啊

网友(2010-10-08):
2楼的大哥说得对!

网友(2011-10-18):
我碰到的问题
ERROR: restore XDB failed.
ERROR:

后来发现原因是layout工程师对某些schematic中连起来的节点,没有在当前layout cell中连起来,而是在TOP将其连起来的,而且没有打label。

我在layout cell中连接了后,仍然报错。
打了label就OK了。

网友(2012-12-13):
同求助啊,我看过label没问题额

网友(2013-06-17):
回复 网友A:
大哥,我也出现这个问题啊,请问怎么解决呢?还有是这样的··我纯模拟的layout  run PEX没有问题···加入数模混合就出现这个问题,求解,谢谢!!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    请问楼主现在知道这个问题的原因了不,我也出现了一样的问题,请指教啊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    选的adms跑啊,好像是这样

网友(2013-08-17):
我也遇到了相同的问题。最后发现是原理图中使用了全局变量vdd!和gnd!,但是版图中标记的label是vdd和gnd。后来将layout中的vdd和gnd修改为vdd!和gnd!就没有问题了。希望对你有帮助。

网友:
我也遇到了相同的问题。最后发现是原理图中使用了全局变量vdd!和gnd!,但是版图中标记的lable是vdd和gnd。后来将layout中的vdd和gnd修改为vdd!和gnd!就没有问题了。希望对你有帮助。

网友:
PEX比LVS严格

网友:
回复 网友C:

后缀倒是没有什么,主要是看看规则文件里面的内容是什么,一般是lvs的规则文件和电阻电容的文件RC共同组成的一个文件,可以试试在lvs的规则文件中include进去rc文件(如果在lvs的规则文件中有pex或者xrc的功能开关,先打开)

网友(2013-09-24):
全局的电源地没有连接
可以在PEX options / connect / connect nets with colon 打钩通过

网友:
用clsAdminTool命令解锁你的目录,在你的CDS.log所在的目录下键入clsAdminTool,进入工具,在键入are ./ 进行解锁。在你开icfb的目录下也重复操作一次。

网友(2014-03-02):
反提时 fingers segments 不为1,这个怎么解决。

网友(2016-10-10):
沒打Port(Pin)

网友(2017-03-07):
回复 网友A:

   请问,跑pex的命令行是什么?在哪里输入命令?

网友D(2017-07-05):
我也遇到这个问题,现在解决了,原因很简单。就是电源和地线的LABLE没有打。检查一下你的电源和地,注意lable是否有效。

网友E(2019-07-16):
引用 网友D:
我也遇到这个问题,现在解决了,原因很简单。就是电源和地线的LABLE没有打。检查一下你的电源和地,注意lab ...

请问LABLE指的是啥

网友(2019-08-16):
引用 网友E:
请问LABLE指的是啥

标签,和你标注port口一样

网友(2021-07-27):
我前几天也遇到这个问题了,单独跑drc与lvs都过了,但是跑pex一直报这个错。后来发现是原理图和版图的pin必须大写,我换成大写之后问题就解决了。

网友:
应该是你的技术库的layerMAP文件出了问题,没有layermap或者layermap文件有错误

网友(2021-12-22):
我的解决办法是把电源和地net重新设置了一下

网友(2023-09-07):
遇到这个问题,楼上各位总结的很到位,无非就是这几种情况,细心检查一下。

网友(2024-03-17):
我是电路里有VDD这条线,PEX里Power nets填写了VDD,但是schematic里没给VDD打上pin报的这个错,给schematic里的VDD打上pin就不报错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