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pectre 仿真的问题

楼主(2009-12-07):
请问 怎么样 给vdc上 叠加交流信号?
小弟 对于 放大器仿真时的 激励源搭建以及设置 很晕乎 请各位前辈指导下

楼主:
谁有关于spectre 仿真方面的资料 分享下

网友:
v0 vsource n1 0 dc=0.5 ac=1

网友:
对不起我同时用几个不同的simulator,语句也许不正确。在Spectre里面,应该是:

V0 (net010 0) vsource dc=1.0 mag=1 type=dc

这次应该对了。

网友:
ac的话,直接在参数ac中输入(一般选1)
tran的话,选用vsin,其中可以设置dc以及sin的offset/freq/A