数字锁相环的输入与输出关系?

楼主(2009-12-07):
请教达人们,数字锁相环的输入信号与输出信号到底是啥关系啊,同频同相?
看的文献里也没说清啊,论文里的仿真波形更是糊涂得看不清楚。
所谓的位同步信号就是数字锁相环的输出信号吗?
请给FPGA菜鸟解惑。

网友:
严格地说,应该是1倍频的反馈输入端和原始的输入信号之间是同频同相的。由于实际的输出到反馈输入之间还存在一定的延时,因此不能说输入和输出之间同相。

楼主:
那是两者是同频吗?

网友:
一般地,FPGA中的锁相环还具有倍频/分频功能,你可以自由选择用哪个输出。这样,实际输出和输入之间可以同频也可以不同频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