恒温电烙铁电路图与简介

楼主(2009-12-07):
1.1原理图设计:

1-1 电烙铁设计原理图

1.2部分元器件的功能介绍
电路图设计好了,接下来就是布置元器件了,恒温可调电烙铁主要是通过热电偶、集成电路控温,恒温精度高,焊接温度可调,高强度工程塑料手柄,它主要是由这些元器件构成的:两个黑红二级管、烙铁芯、一个发光二级管、热电偶、一个可调电阻、一个传感器、HA17358一只,两个电解电容、一个金属膜电阻和一个稳压管等组成。
每个元器件都有各自的用处:可调电阻用来调节温度的,稳压管和金属膜电阻的所起的作用是保护电路,电解电容是用来滤波将交流转换为直流。热电偶是用来检测烙铁芯的温度,当烙铁芯的温度达到调节手柄的温度时是通过它来停止加热的。
这是需要着重说明一下的是热电偶测温的应用原理:
1.2.1热电偶测温的应用原理
热电偶是工业上最常用的温度检测元件之一。其优点是:
测量精度高。因热电偶直接与被测对象接触,不受中间介质的影响。
测量范围广。常用的热电偶从-50~+1600均可边续测量,某些特殊热电偶最低可测到-269(如金铁镍铬),最高可达+2800(如钨-铼)。
构造简单,使用方便。热电偶通常是由两种不同的金属丝组成,而且不受大小和开头的限制,外有保护套管,用起来非常方便。
a.热电偶测温基本原理
将两种不同材料的导体或半导体AB焊接起来,构成一个闭合回路。当导体AB的两个执着点12之间存在温差时,两者之间便产生电动势,因而在回路中形成一个大小的电流,这种现象称为热电效应。热电偶就是利用这一效应来工作的。
b.热电偶的种类及结构形成
1)热电偶的种类
常用热电偶可分为标准热电偶和非标准热电偶两大类。所调用标准热电偶是指国家标准规定了其热电势与温度的关系、允许误差、并有统一的标准分度表的热电偶,它有与其配套的显示仪表可供选用。非标准化热电偶在使用范围或数量级上均不及标准化热电偶,一般也没有统一的分度表,主要用于某些特殊场合的测量。标准化热电偶

(2)热电偶的结构形式
为了保证热电偶可靠、稳定地工作,对它的结构要求如下:
组成热电偶的两个热电极的焊接必须牢固;
两个热电极彼此之间应很好地绝缘,以防短路;
补偿导线与热电偶自由端的连接要方便可靠;
保护套管应能保证热电极与有害介质充分隔离。
c.热电偶冷端的温度补偿
由于热电偶的材料一般都比较贵重(特别是采用贵金属时),而测温点到仪表的距离都很远,为了节省热电偶材料,降低成本,通常采用补偿导线把热电偶的冷端(自由端)延伸到温度比较稳定的控制室内,连接到仪表端子上。热电偶补偿导线的作用只起延伸热电极,使热电偶的冷端移动到控制室的仪表端子上,它本身并不能消除冷端温度变化对测温的影响,不起补偿作用。因此,还需采用其他修正方法来补偿冷端温度t00时对测温的影响。
在使用热电偶补偿导线时必须注意型号相配,极性不能接错,补偿导线与热电偶连接端的温度不能超过100