如何用数字仿真结果vcd文件作hspice仿真输入激励源

楼主(2009-12-07):
如题,由于混合仿真精度和时间限制,需要提取一个数字输出信号来作为模拟模块的数字输入。请教在hspice中如何读取数字输出vcd文件,作为hspice输入激励源? Thank you

  查了一下,好象hspice不支持vcd输入,需要用到star sim

网友:
似乎可以,你可以查hspice手册
我以前的做法是把数字信号写成hspice支持的.vec格式,在netlist中使用.vec包含进去就可以了

网友(2010-09-03):
能否说详细点呢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