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pci协议:configuration, I/O, and memory transactions?

楼主(2009-12-07):
I/O操作?

存储器操作?

配置操作?

含义各是什么?看PCI的协议里提到这3个操作,但是他们各代表什么?

网友:
操作的对象不同,IO操作一般针对IO设备,存储器操作针对较大的内存空间,配置操作针对PCI的配置空间进行访问。

楼主:
谢谢楼上。

明白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