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CI Target 和PCI Master是对CPU而言还是?

楼主(2009-12-07):
如题。

通常所说的Target/Master操作是对CPU来说的么?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主从设备,是两个用户端,可以是CPU,也可以是其他能实现协议里它要实现的功能即可~

网友:
是PCI通信协议中两个设备的角色定义,关键看是谁发起的。CPU可以是master也可以是slave。

楼主:
谢谢楼上。
是不是这样,假如是由CPU来实现这个功能,那么CPU就是Master,所谓的PCI Master就是对CPU进行操作,PCI Target就是对从设备进行操作,比如PCI卡。

网友(2010-04-05):
那cpu要不停的切换角色? 6# bobzeng