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AC 的电源抑制问题

楼主(2009-12-07):
请教高手,做14位,采样速度是100M的DAC,它的电源抑制应该要做到什么程度?另外电源噪声的频谱大概是什么样子的?

网友:
电源带来的噪声以不影响信噪比和动态范围为好,和考虑采样时钟的噪声影响类似。

第二个问题,噪声频谱,看看基本的书吧。另外考虑一下AD/DA采样的噪声过滤问题,即noise bandwidth问题。

嗬嗬,启发式的回答,希望你喜欢,也省我打字了。

楼主:
十分感谢!
电源噪声带来的影响不是十分明确,我估算的值是从低频到100M的频率范围内,噪声的抑制都要达到60dB以上,这是在我测得的电源噪声频谱的前提下得到的一个值,虽然我认为我测得的不是十分准确,但是也是有一定的参考意义,另外,没有任何的一本的基本的书讲过电源的噪声频谱特性。
如果您能说得更详细一些的话就更好了
2# amodaman

网友:
一般的电源regulator在100MHz的地方都远远不能达到60dB的抑制比,只有通过高阶滤波了。如果是按照乃奎斯特频率采样的话,一般噪声带宽就是计算到乃奎斯特频率为止的。阶数越高,越接近方波,滤波的3dB点就越接近真正的噪声带宽。

你的60dB是怎么算出来的?我看分析方法好像不对。电源噪声功率只要低于量化噪声就可以了。

楼主:
你好:非常感谢你的回复
事实上我对于DAC的psrr到底要做到多少一直非常疑惑。我是这样计算的:
我将3.3V的稳压源经过LDO后直接接到示波器上,观测到的噪声的峰峰值为10mv(很多人告诉我应该会小于10mv,但是由于示波器的精度问题,我观测不到更小的值,还有考虑LDO没有接负载,所以我就取噪声的峰峰值为10mv)
(5mv*5mv)/(2*50欧)=25e-8
假设噪声的幅度平均分配在100M上(采样频率为100M)
这样得到每一点的频率上的功率值为25e-8/100M=25e-16
于是噪声在每一点的能量值为(25e-16)×2×50欧姆=25e-14
噪声在每一点的幅值就为500nv
那么我的psrr要是在100M的范围内都做到40dB的话那么输出的噪声的能量值就为5nv×5nv=25e-18
在采样频率的带宽内就为25e-18×100M=25e-10
我的输出是峰值为1V的正弦波
这样输出的信噪比就超过了80dB
问题是我的DAC的PSRR不能在整个带宽范围内都达到40dB,我的低频有-80dB,一直维持到1M左右,100M的只有10dB左右。不知道是否能满足要求,而这一切都是在比较理想的情况下测得的,不知道在实际情况中是否更加恶劣?
十分期待您的回复!
4# amodaman

楼主:
100M的时候是-10dB,上面写错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