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ltera 的ddr2 IP是免费的吗? 怎么生成?

楼主(2009-12-07):
请问altera的ddr2控制器是免费的吗?在mega plug-wizard里面看到有这个IP 但是每次调用总是在启动ip toolbench的时候出错说找不到工程文件 用QII建了工程还是一样其他的IP都没问题。。。。这个玩意要怎么弄啊 谢谢大家

网友:
你打开,一般不能用的都是灰色显示的

网友:
要先建立工程文件再调用,不过也不是免费的,可以用opencoreplus 先做,生成限时的sof.

楼主:
哦 还没搞懂ip toolbench怎么用 用QII建了工程也不行
既然不是免费的 搞来用也没太大意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