弱问共模输入范围测量

楼主(2009-12-07):
运放共模输入范围测量中,说CMRR下降6db对应的输入上下限为共模输入范围,这个6db在图上怎么计算出来呢?cadence中没看到求斜率的函数啊? 求达人解答,感激不尽!

网友:
在开环差分信号分析中得到的支流增益值记下来,比如说80 dB。
然后在CMRR分析中sweep共模输入电压,找到前后两端74dB对应的共模输入电压不就行了?

网友(2010-10-10):
嗯嗯呃恩

网友(2011-10-18):
tran和ac都可以仿的吧?
就是不知道哪个更好点
仿出来结构不太一样

网友(2014-12-30):
先记下来看看

网友(2016-04-12):
二楼平时就是这样看共模输入范围吗?

网友(2017-11-27):
为什么是降低6dB的时候呢?

网友(2018-05-04):
在开环差分信号分析中得到的支流增益值记下来,比如说80 dB。
然后在CMRR分析中sweep共模输入电压,找到前 ...
引用 网友A:

    CMRR分析不是仿ac扫描频率么,怎么sweep共模输入电压呢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