LDO Loading of Ceramic Capacitor

楼主(2009-12-07):
Hi

一个ldo想用陶瓷电容作为负载电容。想知道一般陶瓷电容的esr是多大阿?我大概用20m-ohm, 不知道是否准确?一般大家怎么考虑的。

网友:
陶瓷电容差不多这么大

网友:
一般来说,电容的容值和Resr成反比
1uF的电容可能在10mohm~100mohm,但是100uF的可能更小
另外Resr和温度也有关系
在低温的时候可能突变
可以看一下品牌电容的datasheet