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下L-edit中manufacturing grid设置问题

楼主(2009-12-07):
请问如果在做版图时的最小线宽是1um,那么在L-edit中的manufacturing grid一般设置为多少,如果此时要画一个大小在2um的六角形元胞,因为六角形的六个点并不都在最小线宽的整数格点上,这样可以实现吗?曝光的图形会产生变形吗?

网友(2010-04-07):
不懂,权当帮顶~

网友:
似乎较难,先参考一下工艺文件,看看需要最小的grid是多大。

网友(2010-10-15):
o.1um即可。

网友(2011-07-25):
正六边形怎么画,请教

网友(2011-10-08):
已知半径画圆,然后用60度线切

网友(2012-12-29):
有没有高手能解答,同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