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 关于相位裕度的仿真问题

楼主(2009-12-07):
虚线框内,是为仿真相位裕度添加的电感和电容 加在放大器的负相端
现在的 现象 放大器增益为0[localimg=180,119]1[/localimg]

楼主:
这个 是图

网友:
线路好像是接对了,那么直流工作点对不对呢?

网友:
我看八成是DC bias不对,
这样的tail current还是做个current mirror加的好,否则你每次调整tail都得一点点改偏置电压不成。
在analog artist里面把dc annotate出来吧。
这个电路dc对了,AC特性一定如你所想。

楼主:
我看八成是DC bias不对,
这样的tail current还是做个current mirror加的好,否则你每次调整tail都得一点点改偏置电压不成。
在analog artist里面把dc annotate出来吧。
这个电路dc对了,AC特性一定如你所想。
引用 网友A:

请问 是不是 放大器的 所有管子都工作在饱和区?

网友:
对于这个放大器,是的,需要饱和。

楼主:
仿真了 管子都在饱和区 但是 增益还是为 0

网友:
1) 把直流工作点列出来
2) 看看你的增益是怎么算的,或者怎么plot的
3) 你的线路图最好不要让别人花信元来下载吧,能帮到你就不错了,还要花银子?

楼主:
1) 把直流工作点列出来
2) 看看你的增益是怎么算的,或者怎么plot的
3) 你的线路图最好不要让别人花信元来下载吧,能帮到你就不错了,还要花银子?
引用 网友B:

呵呵 谢谢了  可能是 图片太大了 显示比较慢
以后用其他格式的  就不用下载了

网友:
慢不要紧的,关键是银子重要。前两天我就能看到你的图,现在反而要下载了。

网友:
应该没问题啊.那个虚线框中的电感电容有什么用途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