ise中引脚分配location的问题

楼主(2009-12-07):
我装的ISE7.1、10.1都是同样的问题
location栏中出现的是bank0-7,无法输入位置,bank栏无法输入文字,
怎么解决啊?

网友:
似乎是在LOC上输入管教号
bank就自动给你安排好 了

楼主:
是啊,但是我的loc上根本就无法输入管教号,loc里面就是bank,太奇怪了,7.1,10.1都是这个情况

网友:
应该是可以直接输入的,家里没有装软件
没法给你抓图

网友:
那你试试用拖动的方法行不行

网友(2010-03-03):
你不是在UCF里面以文本形式写命令的么?

网友:
支持脚本输入

网友(2016-06-03):
回复 楼主:

   编辑和你工程同名的 vhf文件,把你工程名的entity、architecture BEHAVIORAL放到文件的最开头,就OK了。
PACE貌似只会读最开头的一个entity