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altera 里 有类似 chipscope 的东西么?

楼主(2009-12-08):
如题!!!

网友:
有,我用过的。
好像叫什么analyzer。

网友:
signal tap II
超好用的

网友:
3楼说的对,比chipscope好的一点是可以连续抓信号,实时返回数据

网友:
刚了解,跟着学习吧

网友(2010-04-26):
3楼正解

网友:
signal tap II

比较郁闷的是,监视不同的信号的时候要重新编译,非常费时间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