对wince5.0 2440串口驱动程序的详细注解

楼主(2009-12-08):
最近遇到串口丢数的问题,特仔细看了串口驱动的代码部分
下面是我的理解,不知道对不对,请大家多多指教:
HANDLE COM_Init( ULONG   Identifier )
{
。。。。。
    // 打开注册表,读出端口编号DeviceArrayIndex,读出中断优先级 //Priority256
    hKey = OpenDeviceKey((LPCTSTR)Identifier);
    if ( !hKey ) {
        DEBUGMSG (ZONE_INIT | ZONE_ERROR,
                  (TEXT("Failed to open devkeypath, COM_Init failed\r\n")));
        LocalFree(pSerialHead);
        return(NULL);
    }

    datasize = sizeof(DWORD);

    if ( RegQueryValueEx(hKey, L"DeviceArrayIndex", NULL, &kvaluetype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LPBYTE)&DevIndex, &datasize) ) {
        DEBUGMSG (ZONE_INIT | ZONE_ERROR,
                  (TEXT("Failed to get DeviceArrayIndex value, COM_Init failed\r\n")));
        RegCloseKey (hKey);
        LocalFree(pSerialHead);
        return(NULL);
    }

    datasize = sizeof(DWORD);
    if ( RegQueryValueEx(hKey, L"Priority256", NULL, &kvaluetype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LPBYTE)&pSerialHead->Priority256, &datasize) ) {
        pSerialHead->Priority256 = DEFAULT_CE_THREAD_PRIORITY;
        DEBUGMSG (ZONE_INIT | ZONE_WARN,
                  (TEXT("Failed to get Priority256 value, defaulting to %d\r\n"), pSerialHead->Priority256));
    }
//如果我想提高中断线程优先级,怎么改?
。。。。。
    // 初始化硬件
    pSerialHead->pHWObj = GetSerialObject( DevIndex );
。。。。。
    // 计算接受缓冲区并分配内存
    pSerialHead->RxBufferInfo.Length =
    HWBufferSize > RX_BUFFER_SIZE ? HWBufferSize:RX_BUFFER_SIZE;

    pSerialHead->RxBufferInfo.RxCharBuffer =
    LocalAlloc(LPTR, pSerialHead->RxBufferInfo.Length);
。。。。。
//启动线程
    if ( pSerialHead->pHWObj->BindFlags & THREAD_AT_INIT ) {
        // Hook the interrupt and start the associated thread.
        if ( ! StartDispatchThread( pSerialHead ) ) {
            // Failed on InterruptInitialize or CreateThread.  Bail.
            COM_Deinit(pSerialHead);
            return(NULL);
        }

    }

}

//启发线程函数
StartDispatchThread()
{
。。。。。
//中断初始化
    if ( !InterruptInitialize(pSerialHead->pHWObj->dwIntID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SerialHead->hSerialEvent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NULL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) ) 。。。。。;
//上面这条语句会返回一个pSerialHead->hSerialEvent句柄指针
。。。。。。
InterruptDone(pSerialHead->pHWObj->dwIntID);//这里为什么还要通知内核中断结束?我不明白,请指教
。。。。。。
//根据pSerialHead->hSerialEvent句柄创建线程
    pSerialHead->pDispatchThread = CreateThread(NULL,0, SerialDispatchThread, pSerialHead, 0,NULL);
。。。。。
}
//串口线程函数
SerialDispatchThread()
{
。。。。。。
//判断线呈是否被占用
if ( pSerialHead->pHWObj->BindFlags & THREAD_IN_MDD )
{}
。。。。。
//等待中断触发事件
WaitReturn = WaitForSingleObject(pSerialHead->hSerialEvent, INFINITE);
//串口事件处理函数
SerialEventHandler(pSerialHead);
//通知内核中断处理完毕,等待下个中断
InterruptDone(pSerialHead->pHWObj->dwIntID);
}