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opc是什么 psoc呢?

楼主(2009-12-08):
如题sopc是什么 psoc呢?

楼主:
高手发言

网友(2010-01-20):
Go to cypress website!

网友:
SOPC: system on programmable chip.
PSOC: programmable system on chip.
基本上都是带有cpu内核的可编程芯片(programmable chip)!

网友:
sopc片上编程,另一个不懂

网友:
一样,system on programable chip

网友(2011-01-20):
SOPC :片上芯片系统,以ALTERA 为例,就是用一部分逻辑自愿虚拟一个微控制器,在上面,可以用高级语言编程,
PSOC:没看过,下面是搜到的
      SoC系列单片机是在一个专有的MCU(Microprogrammed Control Unit)内核周围集成了可配置的模拟和数字外围器件阵列PSoC块,利用芯片内部的可编程互联阵列,有效地配置芯片上的模拟和数字块资源,达到可编程片上系统的目的。

网友:
呵呵,都玩过。SOPC更多的是只基于FPGA的片上可编程系统,而PSOC主要是基于赛普拉司搞的基于MCU的,可选择片上接口的系统。SOPC更灵活些。但PSOC主要是引进了模拟片上系统在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