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运放方面的问题

楼主(2009-12-08):
小弟 初学模拟电路
请教大家些问题:
1.我看见的运放 大多都是负反馈(就是输出反馈的负向输入端),感觉就是用来稳定同相端电压用的。
2.对于用运放 做的简单的比较器,有什么具体要求,感觉本来就有比较功能的。
3.做仿真运放小信号特性时,是不是运放的同相端和负相应该给正常工作时需要的电压做为偏置。
请各位前辈 多指导 谢谢

网友:
第一点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,是我的中文不好还是你说的有问题?

第二点关于比较器的具体要求,有很多,比如工作时钟频率,输入带宽,输入失配电压,迟滞效应,输出电压摆幅,电源抑制比,等效输入噪声,灵敏度,功耗,输入端电容,输出驱动能力,上升沿下降沿时间,等等

第三点不是很明显吗?小信号交流分析的精髓是什么?

楼主:
运放的负反馈的特性很实用,
请问还有其他应用吗?

网友:
理论功底很不扎实,建议你多看看模拟方面的经典著作

网友:
楼主多看书啊.加油