共源共栅器件产生的噪音可以忽略,为什么?

楼主(2009-12-08):
共源共栅器件产生的噪音可以忽略,为什么?

网友:
参看sasen第四章

网友:
我觉得是不是应为共栅器件的源极电阻很小,使得共栅器件产生的噪声又反向流回了沟道,自己就抵消了很大一部分

网友:
In2+ID2=0,从而M2对Vn,out没有影响。

楼主:
从电压的角度,我理解了;
从电流分流的角度,我也理解了;
但是就是这么一句:In2+ID2=0,从而M2对Vn,out没有影响。
我没有理解。

网友(2011-03-05):
有意思是。。。

网友(2021-08-10):
等效成电流源,会发现电流源两端的输出阻抗很大,所以噪声电流流不到输出端,通过In+ID=0的方式抵消,也可以理解为噪声电流是永远存在的,只不过流不出去,只能通过MOS管反向走了(KCL),所以通过IN+ID=0抵消,想了很久才明白