【求助】关于W77E58的看门狗复位

楼主(2009-12-08):
最近要用这个单片机,但是看门狗怎么都不能复位,麻烦大虾们指点下
下面是我自己写的一个测试看门狗的小程序,一样不能复位,不知道问题在哪
(测试电路有2个共阴数码管,与P0口相连,有上拉电阻。1个显示个位数字,1个显示十位数字,给低电平有效。拨键开关每端都连1个LED,连通即能点亮。我的本意是用拨键切换,切换就复位单片机。点亮红色LED的时候,个位数码管显示1;点亮黄色LED的时候,十位数码管显示2。运行结果完全不对,如果开始连着红色LED,显示1,切换到黄色LED的时候,两个数码管都显示2,再切换到红色LED,两个数码管都显示1)
用KEIL编译生成HEX文件,12M的晶振,MEMORY MODEL选的LARGE,CODE ROM SIZE也是LARGE,勾选了ON-CHIP ROM和ON- CHIP XRAM
#include<W77C32.H>
#define uint unsigned int
#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
#define externram_enable PMR=PMR|0x01;
sbit red=P2^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1个红色LED*/
sbit yellow=P2^2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1个黄色LED*/
sbit gewei=P2^4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个位共阴数码管的片选*/
sbit shiwei=P2^5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十位共阴数码管的片选*/
void delay(uint z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延时子程序*/
{
        uint x;
        for(x=z;x>0;x--);
}
void main()
{
        externram_enable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使能片上1K SRAM*/
        EA=1;
        while(1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if(red==0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拨键开关此时连通红色LED*/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ewei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0=0x14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个位数码管显示1*/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yellow==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(2000);        /*拨键开关的软件防抖*/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yellow==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A=0xaa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A=0x55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DCON=0x03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ile(1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if(yellow==0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拨键开关此时切换,连通黄色LED*/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hiwei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0=0xb3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十位数码管显示2*/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red==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(200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red==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A=0xaa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A=0x55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DCON=0x03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ile(1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}

网友:
是不是产生了看门狗中断,时间有没有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