EETOP诚邀模拟IC相关培训讲师 创芯人才网--重磅上线啦!
MMIC Amp与PA,LNA有何异同

楼主(2009-12-08):
在RF领域应用大量的MMIC,也叫RFIC,而很少有接触PA,LNA,请教各位高手指点哈RFIC与PA,LNA有什么异同,三者的应用领域是什么?应用的增益,带宽等有什么不同?

网友(2010-01-15):
指的是射频电路里的两个模块,LNA低噪放,强调放大器的低噪声。PA功率放大器,重在放大器的线性,用在发射机

网友:
..................
楼主你还是查下字典把这几个单词的单词弄清楚了再来问吧。。。

网友:
主要是应用场合的区别

网友:
这些问题不该在这里问啊,都是很基本的的东西啊。

网友(2010-02-23):
LNA是接收链路上用的,PA是发射链路上用到的

网友:
MMIC:有可能作為LNA用途或PA用途。
LNA:強調在小訊號操作,及低雜訊。
PA:在大訊號工作區,強調在大功率時的線性度。

网友(2010-06-21):
楼主的意思是不是想问MMIC里面的LNA和PA与分立元件搭的LNA和PA的区别?

网友:
MMIC的应该功率都不大的吧

网友(2011-05-24):
回复 网友A:

    ding ding lou zhu

网友:
MMIC主要是用于制造功放管或者增益模块,LNA用于小信号放大,以便检测与驱动其它功放管,PA主要是用于功率的发射,通常为大功率

网友:
mmic是厚膜电路吗?

网友:
RFIC怎么可以与PA和LNA一块儿比较呢

网友(2011-11-28):
RFIC 和 PA&LNA完全不是一个东西啊

网友:
RFIC MMIC 是集成电路类别
PA LNA 是单元电路 货或电路模块名称

感觉习惯上来说 ,基于Silicon工艺的射频 IC 一般称RFIC
基于 GaAs工艺的IC相比Silicon 有更好高频性能(可以做毫米波电路) 一般叫MMIC

网友(2015-03-18):
这么简单的东西。。。。。

网友(2015-06-29):
帮顶

--------------
NineCube 三维全波电磁场模拟解算器eWave是一款用来进行射频、数模混合信号芯片片上结构3D电磁仿真的软件。可以用来设计片上电感、变压器、电容、微带线、关键路径互联以及其他片上无源金属结构,是射频电缆、微波电路以及其他高性能的芯片设计不可缺少的仿真工具。eWave输入输出均采用业界通用的标准格式,可以自动从版图文件中读取待分析结构,以S-参数等多种形式输出分析结果。eWave采用MoM分析方法,结合用于分析衬底损耗的多层格林函数,可以求解任意形状的片上结构的电流或电场分布。

NineCube片上无源器件设计器ePCD是一个基于电磁场仿真软件的片上结构综合平台。可以用于片上螺旋电感、变压器、电容等的优化设计。综合平台的输入时用户希望达到的电路参数如电感值L和品质因数Q等以及可以优化的参数及其搜索空间范围,输出为片上结构的几何参数值和布好线的单元库。ePCD的全局和局部搜素相结合的算法保证了综合结果的最优,并行搜索算法使得综合效率与CPU个数成正比,大大加速了此类无源器件的设计过程,进而为RFIC和SoC的设计提供保障。

网友:
PA用于发射机末级,LNA用于接收机前级~

网友:
PA是用于放大调制过的射频信号的功率,LNA是用于放大天线端接受过来的信号便于解调。

网友(2018-12-31):
新人前来学习一下

网友:
RFIC一般是硅基的,所以市场上能看到的都是高集成度的RF SoC或者是Mixed-signal SoC。

MMIC一般是III-V的,所以市场上能看到的很多情况下都是低集成度的RF building blocks。

一般来讲MMIC能提供更低的噪声系数(LNA),或者更高的线性功率(PA)。但是工艺可能针对特定的应用有优化,所以集成度不高,MCM多芯片模组或者SiP可以将多个MMIC集成到一个封装内。

指标的角度RFIC不一定比MMIC要差。硅基的应用频率也已经到了高微波段了,而且硅基更适合做微波段的混合信号设计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