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PFD中的delay时间怎么确定

楼主(2009-12-08):
frequency synthesizer中应用的PFD为了消除deadzone要加入一定的delay,请问这个delay时间怎么定,谢谢

网友:
延迟太大了,就会miss掉PFD输入端的脉冲信号,造成错误;延迟太小了,在非锁定情况下电流甭对环路的纠错能力下降,因为对滤波器的电容充放电时间很小了,也就是说环路增益不够。

网友:
一般的delay是1ns就OK了
但是如果你的PFD比较快而且Process比较先进的话500ps也可以。

我最小的时候TSMC90G的工艺用到了200ps。这个基本上到了极限了

网友:
学习 我也是pll的初学者 哈哈

楼主:
一般的delay是1ns就OK了
但是如果你的PFD比较快而且Process比较先进的话500ps也可以。

我最小的时候TSMC90G的工艺用到了200ps。这个基本上到了极限了
引用 网友A:

谢谢,我的reference是24MHz, 请问这个1ns是怎么得来啊?

网友:
一般 1NS 看结构了 整数和小数分频不一样

网友:
一般取信号上升到终值一半的时的时间点~~
又名 Elmore延时
有些论文取的是 上升到终值10%-90%的时间。两者差别不是特别大。

网友B(2019-12-20):
原则上dead time时间越短越好,但是同时要保证在dead time时间内charge pump的开关是能充分打开的,
所以dead time的取值跟你的charge pump的开关速度直接相关

网友(2020-03-03):
引用 网友B:
原则上dead time时间越短越好,但是同时要保证在dead time时间内charge pump的开关是能充分打开的,
所以dead ...

正解