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CPU L2, L3 catch的大小对HSPICE仿真速度的影响大吗?

楼主(2009-12-09):
请问CPUL2, L3 catch的大小HSPICE仿真速度的影响大吗? 还是HSPICE仿真速度最主要的影响还是在CPU的频率?

网友:
仿真有可能是CPU intensive也有可能是memory intensive, 也有可能是data read/write intensive。各种情况都有。 CPU cache对读取数据是有好处的,对memory intensive的工作有帮助,但是总体上不如增加CPU的数量来得更有效果,而且操作系统用64位的,程序跑64位的,而且跑多进程的,都对应付大工作量有帮助。

网友:
事实上影响不大
       我以前进行过测试比较,得出的结论是:影响仿真速度的关键因素是cpu的频率和cpu架构。同样架构下,频率提高对仿真速度几乎是线性,但现在的cpu频率一般最大也就3gHz。不同架构的cpu,那差异就很大了,举个例子:2GHz频率,最老的P4、AMD的K10、core2,他们的速度比约1:1.5:2.5.
       我测试过hspice、spectre,他们都可以提供多cpu多线程支持,但使用后发现他们仍然占用一个核心(或线程),仿真速度也不能提高,hspice甚至会降低。
       32bit和64bit的hspice仿真速度完全一样,仿真的数据精度是否提高不得而知。

网友:
仿真程序能否跑多进程,在于你设置的仿真任务是否可以分割开。比如PVT方针,或者Monte-Carlo仿真都可以。单一的仿真能否变成多进程的任务,就取决于仿真器本身是不是用并行处理算法来写的了,很多都不是。所以你观察到好像多进程对单一仿真没效果。

64位的区别在于寻址范围增大,那么能够仿真的最大线路规模就会变大了,原来在32位上面不能进行的任务,在64位上就可以了。速度上我看还应该慢一些呢,不过差别看不出。除了一开始的启动时间。

网友(2011-05-25):
使用hspice2010在多核cpu上仿真速度提高很多!  前提是电路规模比较大。 我使用8~12核,最大速度能提高8~10倍!
使用4核心/线程仿真: hspice xx.sp -mt 4 -hpp &

网友(2011-11-11):
HSPICE使用-hpp时提速明显(可以明显看到CPU利用率大幅提升),但是有时候会中途夭折,比如10u的仿真到3u就停了,不知道为什么。

网友(2012-01-26):
主频和新的架构最重要

网友:
NO IMPACT BUT SEE WAVE

网友(2012-04-01):
回复 6# liqiyue 请问是怎么加上-HPP的啊?是文件名-HPP吗?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    非常感谢分享!

网友(2012-06-30):
回复 网友A:

    请问单机板的hspice怎样实现-hpp呢?

网友(2013-11-21):
主頻與新CPU架構平台影響比較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