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:只做fpga需要什么工具

楼主(2009-12-09):
请教各位:小弟刚刚开始学做fpga,请问各位大侠只做fpga而不是asic需要熟悉什么工具?

网友:
ISE就可以了~~

网友:
QuartusII    ISE    modelsim   Synplify pro

楼主:
nlint、debussy需要吗?

网友:
相关厂商的开发软件

网友:
nlint   debussy 非必需   可用可不用

网友:
总得说明你要用什么公司的FPGA啊?
其实比ASIC少的就是对后端布局布线的更细致的了解

网友:
光做FPGA不知道有什么用啊。。

网友:
QuartusII    ISE    modelsim   Synplify, fpga是很有前途的

网友:
for Altera -> QuartusII, modelsim,Synplify + Altera starter kit

for Xilinx -> ISE    modelsim   Synplify + Xilinx starter kit

网友:
学学学 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