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DK

楼主(2009-12-09):
請問有誰能教如果把TSMC的PDK載入TANNER EDA使用?

网友:
你最多是把原来PDK里面的仿真模型拿出来放在TANNER里面用,其他的库就不能用了。器件版图需要通过GDS转换的才能用。

楼主:
那請問是否能教我怎放進TANNER還有那邊可以學到GDS轉換....?

网友(2012-02-22):
tanner 是自家 TDB ...不是 gds 吧.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