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 工艺参数问题

楼主(2009-12-09):
请问KP=u*Cox 怎么计算?
现在知道了 TOXN    TOXP

.LIB TT
.PARAM
+TOXN   =        TOXP   =     ATP   =
+LINTN  =        LINTP  =     DVT0P =
+WINTN  =        WINTP  =
+VTH0N  =        VTH0P  =
+NLXN   =        NLXP   =
+VSATN  =        VSATP  =
+RDSWN  =        RDSWP  =
+U0N    =        U0P    =
+CGON   =        CGOP   =
+DLCN   =        DLCP   =
+DWCN   =        DWCP   =

楼主:
请教 关于Kn和Kp值的 计算 谢谢

楼主:
大家看下 谢谢

楼主:
 哈哈  帮忙看下哈

网友:
写错了,见后面

楼主:
等下 请问
u0等于多少?

楼主:
这个栅氧化层介电常数 公式给的 不对吧
应该是自由空间介电常数的3.9倍
自由空间介电常数是8.854×e-14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对不起,上面的确是我弄错了,应该使用上面的参数,u0在工艺参数里会给出

楼主:
哈哈 谢谢楼上的解答

网友:
Cox=εox/tox
εox=3.97ε0
ε0=8.85aF/um
u迁移率可以查spice表得到。

网友:
Un=Uon,Cox=Kn/Tox。
其中Kn等于栅养的介电常数,一般在工艺线给的工艺文件中有介绍。没有的话就用一个MOS二极管反推一把。Id=1/2 * Kn (VGS-VTH)^2。
用8楼的参数也可以,只不过会有稍微的偏差。估算嘛,大概整一整就行了。这种参数随工艺变化很大,还是建议你不要把它当成一个确定的性能。模拟一下Corner更靠谱些。在设计时这些参数会给你一个大体的概念,如果模拟结果和你预算的差了2~5倍就说明手算得很准了,如果差了10多倍也别担心,很正常滴。

楼主:
Un=Uon,Cox=Kn/Tox。
其中Kn等于栅养的介电常数,一般在工艺线给的工艺文件中有介绍。没有的话就用一个MOS二极管反推一把。Id=1/2 * Kn (VGS-VTH)^2。
用8楼的参数也可以,只不过会有稍微的偏差。估算嘛,大概整一 ...
wind2000sp3 发表于 2009-12-1
1 23:26

恩 谢谢哈

网友(2015-07-29):
CSMC 0.5um工艺参数