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synplify pro指示的关键路径

楼主(2009-12-09):
我使用synplify pro的Show Critical Path功能,得到如下图所示的结果:
     我想请教一下:把Slack Margin设为0ns 后,图中所示模块中标注的Timing Information中的第二个参数(3.43)是正的,这样还需要加约束吗?
    谢谢!

楼主:
突然发现每个模块上的标注都是红色的,难道都有问题

网友(2011-07-06):
学习!pro的功能果然无与伦比啊!

网友(2011-10-17):
Timing information的第一个数表示Delay,包括逻辑延时和寄存器延时;第二个数是slack time。如果第二个是负的,则说明时序没有满足要求~