nlint+modelsim+debussy+自动脚本的使用问题

楼主(2009-12-09):
新下载了nlint+modelsim+debussy+自动脚本,修改了环境变量:
把环境变量path的路径C:\modeltech_6.5\win32改为C:\modeltech_6.5\win32;C:\Novas\nLint2.2v24\bin;C:\Novas\Debussy\bin
test.v中也增加了:
initial begin
        $fsdbDumpfile("..debussy/test.fsdb");
        $fsdbDumpvars;
    end
可是把被测模块和testbench文件test.v拷贝到src中,运行nlint.bat和sim.bat,还是报找不到debussy/test.fsdb。麻烦诸位帮帮忙啊

网友:
这个东西不好搞的,呵呵。

网友:
可能是路径设置问题。将..debussy/test.fsdb直接改为test.fsdb试试。

网友:
不知道你的nlint.bat和sim.bat两个脚本的具体内容,不好解答. 可以尝试添加 -ssf选项. 关于此选项请参见debussy的参考文挡

网友:
不行的话给一个直接路径,不要相对路径可行?

网友:
it seem that hard to do.

网友(2010-01-12):
呵呵·~~~以前弄了一段时间,没有继续了

网友:
最好是相对路径,这样可以防止写错

网友:
..和debussy中间似乎少了个/