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有关$readmemb的文件格式

楼主(2009-12-09):
verilog代码如下:
reg test [5:0];
iniitial begin
      $readmemb ("a.txt", test);
end

a.txt如下:
1
0
1
1
1
0
1

仿真总warning提示a.txt的illegal entry,而且从dump的波型文件里并没有读进a.txt,
test的状态也不对.

请问有碰到类似情况的吗?

网友:
不要换行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要换行的吧?我一般用的是*.dat文件,不会有换不换行的问题

网友:
位宽不对吧

网友:
可以是txt文件么?很少见

网友:
你定义了6个的memory空间,却读了7个数,最后一个数没读进去,所以警告你一下。

网友:
a.txt中有7个数,但是test只能读6个数,所以报错

网友(2012-04-12):
你定义的是5位二进制的,应该如下写:10111
10011
11001
....
格式应该是上面这样的。
每行你得满足位宽才行。

网友:
回复 8# 似水如烟补充,应该是这样的
10111
10011
11001 ...

网友:
module stimulus;
reg test [5:0];
integer i;
initial begin
      $readmemb ("a.txt", test);
      for(i=5;i>=0;i=i-1)
      $display("test[%d]=%b",i,test[i]);
end
endmodule